通讯错误

楼主(2010-01-10):
我现在用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我把触摸屏A80TH的数据写入后,但是现在显示通讯错误,无法和PLC通讯。望指点谢谢!

楼主:
不知为何显示如图。
急!谢谢各位了。

楼主:
版主帮忙呀!先谢谢了.

网友A:
通讯口正确吗?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正确的。不知我该如何呀!

楼主:
在文字显示时没有相关提示,通讯线我也换过了。《我试过就写入文字信息时,是正常的。》通讯口是设置RS-422吗?

网友B:
请把你的通信方面的设置和连接方式说清楚点。
如软件里面怎么设置的、通信电缆怎么制作的、端口用的哪个、报警信息为何,等等。

网友C:
台达的8寸屏的COM2,COM3都可作422通讯,你要讲明三菱PLC的型号,不同的三菱PLC型号通讯线的做法及通讯参数设置不一样,这个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通讯线是买的。现在接在COM2上,COM1也试过。通讯参数:人机站号:0,通讯界面:RS232,数据位:7bits,停止位:1bits,波特率:9600,校验:EVen。控制器设置:PLC默认站号:0,延迟时间:0等。PLC是三菱2N系列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C:
通讯速率:9600, 7, Even, 1 ,界面站号:0(此通信协议无PLC站号,仅能与一台通讯) 控制区/状态区:D0 / D10,
通讯方式:RS422,
接线方式:
界面端, PLC端,
2 7
1 4
3 2
4 1
5 3
这样设置,这样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问题解决了。一时迷糊,我忘记把触摸屏的端口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