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通讯错误

楼主(2010-01-10):
该触摸屏和三菱PLC连接后显示通讯错误。各位帮助一下。再此先谢谢了。如图:

楼主:
那位大侠给我帮个忙呀!

楼主:
通讯线也换过了,现在不知该如何呀!

网友A:
你留个联系方式行不?这个问题我能搞定,但不是一时半会给你解释清楚的!我的QQ864770801

网友B:
你需要检查一下触摸屏软件中“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中的设置是否正确。或许是你设置的“通讯参数”中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这些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留个联系方式行不?这个问题我能搞定,但不是一时半会给你解释清楚的!我的QQ864770801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解决了。是我没有把人机的端口指定。

网友C:
通讯线间要加阻抗!大约2K!
其他就是标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