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用Step 7时候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起保停电路按顺序点亮Q点,用了20个TON,用step 7把程序下载到s7200 224中,点击开始,程序正常运行。为什么用step 7暂停之后再点击开始程序就不对了?程序不顺序执行下去,反而几个输出点一直为on状态 ,程序停止在这个状态 2.重新下载程序,直接点击开始,也是几个输出点一直为on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程序见附件。
描述:程序

网友A:
这是你编程的问题,主要是你没有处理好初始化问题导致的,特别是这种顺序控制程序

网友B:
这个顺序控制程序,写对的太多,一步搞错就会影响下一步,虽然思路很清新,但编的太复杂了,不实用,个人浅见:就用一个TON,计时长点,当大于等于多少时间的时候,同时满足上一动作进行多少时候后,执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