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显示误差

楼主(2010-01-10):
温控表上下显示相差十度左右,调节PID参数其效果不明显,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银河箫声

网友A:
说明书里有 调节实际与测量误差的参数

网友B:
应该有修正值设置的。。。。

网友C:
仔细调整时可以的,把积分I调小一些或是0,另外可以不用PID,用ON,OFF控制。即可。

网友D:
你说的是显示误差还是控制误差啊?显示误差的话可以调修正值,调PID值没意义;如果是控制误差则应该调整PID值,如果控制不稳的话可以调P值,如果第一次冲出很多的话应该调积分I值,如果控制中途会突然变化很大的话要调微分D值。但要注意,I值和D值是有矛盾的。

网友E:
引用楼主秋耕于2010-01-10 20:58发表的 温控表显示误差 :
温控表上下显示相差十度左右,调节PID参数其效果不明显,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既然是显示误差,那直接修正一下显示的值不就搞定了?非常小的问题.你没说明书吗?说明书比上工控网更有效!对于你这个问题.

网友F:
其实温控仪可以自整定的。要注意的到是热电偶的安装位置是否合理,分度号对了吗?。。

网友G:
上下10度温差不满意的话就是较高的要求,温控器控制继电器输出方式很难做到精准,因为有发热热惯性的问题加热会出现过冲。
解决方法:1、选用固态继电器及相配的温控器(有自整定功能更好)可把温差控制在1--2度内;
2、选用可控硅以及相配温控器可做到精准,但此法成本较高。
昨天正好用了方法1,450w/220v加热器,330度温度设定,温差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