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求助

楼主(2010-01-10):
打算制作一个振荡器,思路如下:AC220整流,振荡到20KHZ然后给下步的高频变压器变压到12KV 功率在0.8KVA。但本人不会,那位大侠指点该如何振荡?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这样的情况不需要震荡的,
感谢指点,我最后是要来做等离子的,所以要振荡呢。变压器可以叫做变压器的厂家做,但这块板要自己做呢。我是比较菜啊。可以帮帮么?

楼主:
感谢楼上指点,我最后是要来做等离子的,所以要振荡呢。

网友B:
变压到12KV ,小心高压,绝缘是关键。
嗯,谢谢

网友C:
参照开关电源.处理好绝缘,尽量降低高压线圈的分布电容.

网友D:
你去百度一个超声波捕鱼机电路图,或电磁炉的驱动电路参考一下它们的震荡方式,超声波捕鱼器用的电源是12V或24V,你现在选的电源整流滤波后已经有300V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09家电维修》合订本。。上面有关于等离子的驱动电路和变压器的参考资料!
买来了,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有没有那位帮忙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