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的电气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0-01-10):
如题 急停按钮的电气符号是什么????????????????
图中SB10为急停按钮--------我不知道用SB10表示是否正确,急停有标准的电气符号吗??

网友A:
这个也有规定的吗?
什么SB PB 等等至于后面再加什么数字,你想用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要太乱了就行了吧。

网友B:
ESP
现在都用

网友C:
新国标,紧急停机按钮为SB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