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文程序显示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问一下,我有一段CS-1G的程序,不过里面注释全部是日文的,我装的是简体中文的CX-ONE 2.0,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完整显示出来,谢了,

网友A:
可以试试选“工具”->“选项”->“外观”->“字体”->“MS Mincho“

网友B:
你可以试一试用南极星,可能能翻译

网友C:
Microsoft AppLocale 微软提供软件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现实不同的语言,对部分程序在安装时显示字体有干扰,详细参见微软帮助 经过使用测试(cxp 三菱)

网友D:
呵呵,对照图纸把注释重新写一遍,程序也就看完了,哈

网友E:
我用金山快译,同事在用南极星,都可以。推荐金山快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