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2007回传老版本程序的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电脑安装的wincc 2007版本的,现有一个旧版本的屏幕,需要将屏幕的程序回传回来再编辑后上传到高版本的屏幕中,实际过程中,只能进行备份,不可以回传,回传提示当前版本过高,安装了提示的版本补丁后还是不可以,我应该怎么办,是否要安装低版本的软件才可以回传啊?。。。。。感谢

网友A:
回传成功的要素:1、CF卡
2、原先项目下载时勾选回传。
如果无上述,那么只能备份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传成功的要素:1、CF卡
2、原先项目下载时勾选回传。
如果无上述,那么只能备份
现在主要是回传时提示版本过高。。。

网友B:
那你再装个protool软件试试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