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问题

楼主(2010-01-11):
怎样区分RS-232C.RS232.RS485.RS4229接口(从外形上和接线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从外型接线很难确认的,还是看资料吧,因为不同的产品都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就算电压相同了也可能协议不同,如西门子的走的是PPI协议,但它的电压是RS485的电压

网友B:
看看他怎么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