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由于没有编过步进程序,所以这次就想试一下,离线编译时没有问题,下载到S7-200  PLC时就出现错误,无法下载,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步进控制程序(一套).rar (6 K) 下载次数:38

网友A:
程序经多次修改后,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只有仔细非常仔细的看才能发现错误。
比如如果你用PLS1 使用的计数器是HSC3,修改中,可能会将PLS的参数 修改为3,
或,HSC参数修改时设置成12,
肯定因类似的原因,才会出现类似现象........

此时编译没问题,下载时绝对不能通过,只有这时才感觉西门子其实满强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这两天坛子总出毛病,下载不下来,上面是猜想的错误,我终于下载下来了。
SCR 0.6  的结束句呢?
在程序的最后加上个:----(SCRE) 就OK了。

顺便说句:支持工控论坛!
脚正不怕鞋子歪!整顿网络?即使所有论坛都不存在了,我们一定在!我们不盗不黄不政不经.....呵呵~!

版主们辛苦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楼上正解,学习啦。支持坛子

网友C:
象这种问题其实不难解,下载时系统会提醒你,是非致命错误,在PLC信息中就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