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自动切换画面

楼主(2010-01-11):
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三菱触摸屏如何设置自动切换画面?

网友A:
一般默认的都是PLC的D0控制自动切转画面,就是给D0赋值
下载积分:+1(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不是默认则需要通过触摸屏程序看画面切换指定的地址为多少。其他同1楼。
下载积分:+1(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首先设定窗口画面然后设定软元件为D0然后在PLC程序里给触发积条件 当D0=1出现什么画面D0=2又出现什么画面如此类推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设定 当D0=0时画面清除
这是针对三菱GT软件的 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D:
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D:
我想学习,请问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E:
三菱工控展销网里有资料,去看一下

网友F:
本论坛也有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G:
同意三楼说法,崇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