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0-01-11):
我公司有一台台达VFD037B43A变频器,最近出现了一个故障,表现为轻载时正常,负荷一高就自动关机,故障代码GFF(可能是),请教一下高手这怎麽解决

网友A:
有可能是变频到电机的动力线,绝缘不好了,你换一根试试,我改造旧设备时也碰到过

网友B:
马达的绝缘不好了,你换马达就ok.

楼主:
但是我换了一台变频器还是同一台电机,故障好了

网友C:
台达的东西,看来还是
just so so 啊

网友D:
你要换电机试试,问题在电机侧,应该不是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