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40的通讯疑惑。

楼主(2010-01-11):
RS D50 K12 D75 K10,中的D50,D51,D52,D53,D54,D55,D56,D57,D58,D59,D60,D61中的内容是什么呀?该图是三菱2N和三菱E740的通讯程序的一部分.还有就是119步下的H45,H30 是什么意思?还望前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要深入阅读变频器说明书中关于通讯部分的介绍。它在写入、读出时用到的数据长度都不一样,含义也不一样。
119步下的H45,H30 是ASCII代码对应的16进制表示形式。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在学习一下。现在还是无法和FX2N-485BD通讯。该通讯模块上的SD,RD灯都不亮。不知该如何呀?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呀!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编写PLC通过485模块发送和接收的例子程序试验,当然,前提是硬件是好的。

网友C:
我的PLC是FX1S的和FX1N485BD也是不上啊通信,连接变频器一点反映都没有哦

楼主:
我的现在解决了,你看看你的485指示灯闪烁吗?不闪烁就是程序了?我也是刚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