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故障

楼主(2010-01-11):
哪位老师能指教一下安川变频器做收卷控制时,出现速度波动甚至停转的处理方法!
银河箫声

网友A:
是涨力架电位器故障。

网友B:
要把现象尽量详细描述,有没有规律?变频器有何显示?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C: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看看有没松动,一般安川G7矢量型做收卷比较好

网友A:
我搞错了,还以为是恒涨力。

网友D:
查看一下模块是否坏

楼主:
承蒙各位老师指导,感激之心难于言表!不过还是没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变频器无异常显示,编码器也没松动,模块也看不出坏,就是爱波动和停机啊!
银河箫声

网友E:
可以把最高频率E1-04值设高点,如果还不行可以将马达和减速机拆开,安川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重新抓一下参数也许就好了,不过安川变频器很少需要这么做

网友B:
如果是故障停机的话,变频器一定会有显示的。

网友F:
查一下收卷摆辊前面的牵引驱动部分是否正常,包括牵引压辊是否压的正常;牵引辊运行是否正常等。

网友G:
查看故障代码再对应手册找出问题

网友H:
在压辊到收卷中有一个摆辊(边上安有电位器)是来调节收卷段的张力的,运行中摆辊应在中间,对于速度环张力波动主要是直径计算不准或是PI参数引起,直到张力失控电机抱死。若是力矩环控制,中间是没有摆辊的,张力波动,主要看力矩信号输入的大小还有就是速度控制信号,其他应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