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tsx PLC和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0-01-11):
以前一直正常,换了工控主机之后,现在连不上机,还望老师们多指教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简单了,我们连听都听不懂,怎么回答呢?
1,现场现象是怎样的?出现什么画面?
2,你现在对串口是怎么设置的?
3,PLC采用什么方式与工控机通信?
你要我们回答你得首先回答我们的问题先,因为你连问题都不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