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10-01-12):
请问 1,SFT是什么意识?2,----[MOVP K5 D102].3,------[MOVP K0 D103],这三组命令是什么意识啊?
后两组好像和触摸屏有联系,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请查看手册,为什么老是不看手册,就问这些基本的问题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SFT 有SFTR和SFTL 左移位和右移位的指令,可是我的这个PLC里面出现SFT,怎么和STL步进指令的用法相视?请教下各位大侠怎么回事?

网友C:
1.SFT指令只在三菱f1,f2系列plc用到,功能和fx系列的SFTL指令一樣,編緝介面不同,下指令方式自然也不同
2,3.MOVP就是MOV的上微分,----[MOVP K5 D102]在導通時會MOVE 5到D102 "一次"
----[MOV K5 D102]在導通時會"一直"MOVE 5到D102

网友D:
移位 和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