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一套数控可以控制两个机械手吗?

楼主(2010-01-12):
如题所示,我现在要同时控制2个机械手,但是只有一套数控系统,请问可以用来完成任务吗?还要实现他们之间的协调控制,不能发生碰撞!请高手赐教,先谢了!

网友A:
看了几边.还是有些不理解,一套=?台数控设备.用机械手搬运已经在工业控制中得到广泛利用.一般一台机械手可以同时做3个工位的搬运(取件/放件).当然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中作业,需要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控制方案的哦.

网友B:
数控是串行控制系统,不说是两个,就是5个6个都可以,一个不就是一个电机吗?现在的加工中心都可以4轴连动,只要你采用PMC就可以了/如果你用PLC,那就要注意它有几轴定位了,

楼主:
我打算用FAGOR数控系统,在机床上安装2个机械手,用于控制机械手的运动,每个机械手就要4~5个电机联动,并且是两个机械手协调动作,不能发生碰撞等,要处理好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是不是需要两套数控来完成呢?还是只要一套数控系统就OK了?假如用一套的话能否实现同时运动呢?再谢了!

网友C:
可以的,用fanuc的0i tt的双系统,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