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操作系统

楼主(2010-01-12):
有谁安装过F900系列的OS?能说说吗?

网友A:
没有,估计要找厂家,

网友B:
手里只有F930.F940的OS。

楼主:
问题是怎样去安装?

网友C:
多找一点资料

网友D:
同时按住触摸屏左右上角后通电,屏上显示。。。。OS 时点击download

楼主:
谢谢5楼的兄弟,按你的方法,安装好了!不过更正一下:应该按左右底角而不是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