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PNP/NPN转换(最大DC24V输入)

网友A:
9014的三极管用在24 V电流超过100毫安时很容易损坏,我一般用C1815,会好一点。

网友B:
请问楼主亲自试过此电路没?哪几个元件比较容易烧呢?有没有结果请告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亲自试过此电路没?哪几个元件比较容易烧呢?有没有结果请告之,多谢!

我用SEMENS的PLC时一直用这个电路的,请问怎么会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的三极管用在24 V电流超过100毫安时很容易损坏,我一般用C1815,会好一点。

会吗?但你算过这个电路的电流吗?有10MA吗?

网友C:
2S9014最大电流为100mA.Ucbo电压30V.如果在24V环境工作确实没有保险,基本原则是大于二倍的。选择C1815U ceo=50V,比较合适。电流按实际值计算。适当放点余量是明知的选择,这个不关成本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9014最大电流为100mA.Ucbo电压30V.如果在24V环境工作确实没有保险,基本原则是大于二倍的。选择C1815U ceo=50V,比较合适。电流按实际值计算。适当放点余量是明知的选择,这个不关成本问题的。

9014 Ucb0 是50V的吧?

网友D:
动作不是太频繁的话我通常用一个继电器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作不是太频繁的话我通常用一个继电器转换的

假如发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