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plc的DI DO电源公用一个开关电源 还是各自分开好呢

楼主(2010-01-12):
如题

网友A:
根据工程实际需要确定选择。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设备,24V电源一般是合用一个的

网友C:
当然是分开吗?DI是PLC内置电源,一般功率都不大,DO有时候直接驱动电磁阀,需要有一定的功率,

网友D:
驱动PLC输入点和接近开关等小功率电气元件时,可以使用PLC内置电源,输出驱动电磁阀,继电器,接触器等元件时,最好使用外置的电源(开关电源)

网友E:
共用一个外置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F:
驱动外部元件,使用独立开关电源较佳!因为外部电源会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