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orn 英文版 PLC编程软件 verson7 以上

楼主(2010-01-13):
各位前辈:
从未接触过Omorn PLC。但近日发现我司设备是用了Omron PLC及Omron 触摸屏(NT31C-ST143B-V3)。
故想问各位前辈有无omron PLC Verson7.3 以上的英文或中文版本,需带模拟软件和触摸屏软件,
因为到时还要连接Omron 触摸屏。
以上,谢谢

网友A:
CX-ONE 安裝時可以選擇語種,選擇英語就OK了。
Regards

网友B:
装个CX-ONE就有PLC的编程软件了,NT的触摸屏的话要NTST这个软件.单版的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一般是试用版,只能对微型PLC进行编程,而且不支持功能块的编写.

网友C:
安装CX-ONE吧,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2010-07-24):
何为CX-ONE软件?
CX-ONE软件是一个独立的软件还是CX-programmer软件的一个插件啊?
还请更详细说明?

楼主(2011-04-18):
大家好
我安装了CX-One Ver9.04,可是,在CX-One中的触摸屏软件:CX-designer中没有,也无法选择NTST软件。
是否有另外再安装NTST触摸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