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13):
工控机和PLC有什么区别,工控机有什么特点?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里
http://hi.baidu.com/x335/blog/item/f0142938a0aef1f5b311c759.html
,算是比较详细

网友B:
工控机说白了就是特皮实的电脑。装上一些专门功能的扩展卡,比如I/O采集,运动控,通讯,视觉控制等。跟装一个网卡之类的差不多。PLC就不用解释了,也可看成装了壳的单片机。工控机有windows系统连上网,装上QQ就可以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