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0-01-13):
本公司需一台较大的设备.具体工作是一台5HP的直流电机送料,其速度是快慢不等.另一饲服电机带动丝杆与直流电机送料速度需同步.在所指定的长度后,另有切刀动作将材料切断.(切断处有一个接近开关)切断碰到接近开关后延时0.5秒后饲服电机马上返回原点位置.如此往返动作,请各位帮忙如何控制该饲服电机(另送料的速度有一编码器,一圈为1000脉冲)饲服电机.PLC.触摸屏都是三菱的.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工艺不对,应该改进,取消丝杠,改为定长检测切断

网友B:
切料的地方与远点距离多远,05秒,丝杆在10mm内还可以控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定长度是在触摸屏上设置的。而送料是一直往前送料没有停止的,丝杆是饲服带动切断材料的工具跟着送料速度往前走的,当达到所设定的长度之后,切断动作工作。然后饲服返回原点位置。(切断材料之后延时0.5秒饲服才返回原点)

楼主:
想请教饲服用什么模式来控制

网友C:
定长切断,很简单的东西啊。还有你的问题有点怪,伺服返回?伺服跟着丝杆动的?

楼主:
是呀,伺服带动丝杆的,丝杆上有一切断材料的工作台,材料是从工作台里穿过去往前走的,所以当送料长度达所设定的值是,伺服电机立即开始与送料速度同步往前走,在伺服往前行走的同时切断同作也在进行中,当材料切断时,碰到接近开关延时0.5秒伺立即停止并马上返回原点位置。谢谢!

楼主:
伺服电机连接丝杆,而丝杆上是切断材料工作台,所当切断材料后又返回点等待送料的长度到达后又继续工作。如此往返工作的

网友D:
是这种结构原理的么?

网友E:
这位说的应该就是两轴同步的问题,将一外部编码器装在主轴上,然后用编码器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做跟随与返回动作,你的方案可行,但效果不一定很好,给你两个建议:一\伺服电机最好不要和工作台一起往复运动,速度漫的时候问题不大,如果速度快的话有可能损坏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有最大加速度限制);二\最好用运动控制器来控制伺服,主轴电机最好也用伺服电机,这样控制精度和可靠性都能得到保证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些资料本人也看了),这台设备就是这样的,切断材料的工作台是靠伺服电机连接丝杆驱动往返工作的,但在切料材料时伺服电机带动工作台一定在与送料的速度同步.请问用什么模式控制伺服电机最好.因切断材料的长度要求很严,

楼主:
[如果我把饲服驱动设置为中断单速定位操作,当接收到中断命令由PGU的DOG端子输入的信号时,电机马上移动到所指定的距离停止。然后再迅速返回,当返回时能否回到零点位置(开始启动的位置)。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