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各位AB前辈好,小弟我新加入一家设备公司,全部用的是LOG5561的CPU,我自己之前有一套rockwell 的编程软件,但是我不会安装,而且我有软件的KEY,之前有人说AB公司的KEY是不能复制的,但是我这个肯定没问题,因为是老外亲自给一个同事的,我以前的同事都是拷过去安装好,由于联系不上他了,我的软件共1。19GB,

网友A:
Step1:安装软件
Step2:运行FDC
Step3:在FDC中加载IMG文件,根据你的安装软件加载对应的IMG,如RSlogix5加载5.img,500加载500.img……
Step4:开启你安装的Rslogix软件的授权移动工具,源盘为FDC虚拟的盘。

如果你的计算机上有软驱,可以通过HDcopy来将IMG文件写入软盘,然后依据上述进行移动,此时就不需要FDC了。

另:你的这种方式仅适用与RSlogix5 V7以下版本,RSLogix500 V7以下版本,以及RSlogix5000 V15以下版本。

Regards

楼主:
安装完出现以下图片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呀?老板

楼主:
我的软件是V16的,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激活我的KEY呀??请高手快点帮忙呀

网友B:
选择上面的选项,MASTER DISK,老授权还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上面的选项,MASTER DISK,老授权还可以继续使用。

我选择MASTER DISK后按下一步报错C/D/E/F/G盘都找不到KEY,怎么办?

楼主:
AB高手都跑哪去了呀?不帮我搞定软件怎么编程?

网友C:
这个帮不上忙啊

网友B:
创建虚拟软驱或者用真实的软驱,把授权导入。然后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