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我是一名高级电工,以前对PLC只有理论上的知识,也只懂一些基本指令的使用,一个月前才真正接触PLC,感觉到PLC好象没什么的啊,做PLC电路比传统的逻辑电路容易多了

网友A:
说难很难,说容易很容易。

你感觉很容易,有两种情况:1不知道里面的知识的深奥。2有这方面的天赋。
  • 下载积分:+1(946245869)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难!只要有心就一定会成功!

网友C:
    按你上面所讲,我看你只懂一点皮毛!

网友D:
    没那么简单,PLC综合了数学,物理,电子,信息,机械,电气的知识,你认为它简单吗?

网友E:
    只要用心,应该说不算难,当然,难与不难是因人而异的,学习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网友F:
    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很深奥!

网友G:
    开始了解很简单,慢慢深入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H:
    LD   M8000
    DDIV   K314   K100   D0        ’D0的值为圆周率
    DEMUL   D2   D2  D4             ’ r平方
    DADD    D2    D2  D6              ‘D6是直径
    LD   M8000
    DEMUL   D0  D4   D10            ‘D10是圆的面积(S=π * r平方)
    DEMUL   K2   D2   D12            ‘周长L=2πr
    DEMUL   D12  D2    D14          ‘D14是圆的周长
        下面的程序你可以用PLSY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进行圆弧插补的方法,分别控制X/Y轴,进行雕刻出你要的工作的圆的大小了.此方法可以制造普通的雕刻机.
            从你的问题来讲你对PLC还没有入门,不过你不要灰心,你从今天开始坚持每天学习1小时,坚持能用模拟量模块和定位模块,二年后你就可以不用再做电工了.
    Regards

网友I:
    你对PLC还没有入门。更谈不上懂了。你知道什么叫算法?你对PLC编程算法又了解多少?你在顺控中常用的哪几种算法?运动控制中有常用的哪几种算法?你在模拟量控制常用的哪几种算法?一个合格的程序是以工艺为标准,以[安全为前提,以算法为基础。你对这三点能理解吗?电子凸轮?虚轴?跟随?同步?电子齿轮?6自由度空间坐标系?电流同步?位置同步?插补算法和多轴联动的关系?前馈增益和微分控制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如何计算惯量?伺服电机功率与负载之间的关系如何估计?什么是保持转矩?位置控制方式有哪三种?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性能区别有哪些?对多任务复杂的运动控制你是怎样控制逻辑?什么叫结构柔性化?什么叫参数柔性化?不要了解了一点PLC指令就觉自己完全懂了,工控行业博大精深。

网友J:
    楼上的,我都不懂..要努力学习啊,电工不是那么容易的.做个高技术的电工更不容易啊.

网友K:
和VB比起来PLC好学多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听了10楼的,我放弃吧。

网友M:
东西太多了,学不完的

网友N:
多做多实践,如果专门搞这方面。时间长了自然就精通了

网友O(2010-02-26):
学精通应很难。我是一个初中生,90年参加工作,学电工到现在。06年接触PLC,自学,没老师指点过。现在可以对西门子,三菱编一些小程序。也改造过别人的设备与程序。今年3000月薪,不知道可以吗?有时兼职为其他公司编一点小程序,连配电箱一起做,600-800元
向朋友学习

网友B:
楼上的,太强了!努力学习!
Cheers

网友P:
我今年毕业,前途 无望啊,PLC还一点不懂呢,刚买的西门子S7 1200的 还看不懂

网友Q:
10楼是高手,留下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