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台达温控DTC-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13):
[请大师指点一下,本人有一方案,想用台达人机与台达温控DTC-1000通讯,
不知通讯怎么弄,也不知温度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使用485通讯,
温度控制效果由PID决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还有两点疑问:
1,人机和温控通讯是不是就象人机和PLC通讯一样,给人机编程时是不是就填上温控模块的参数地址,
还是要用到什么宏指令。
2,当温控模块的数量加到4个或5个时,台达人机显示的效果怎么样。
本人只是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没有实物,心中无底。谢谢朋友们的解答!

网友B:
使用485通讯 人机通讯口用COM2 LINK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