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用切换开关(按下去开,再按一下关)控制空调机风机高速.

楼主(2010-01-13):
其中:空调风机高速常开按扭地址为100.00,其对应的线圈地址也是100.00
空调风机低速常开按扭地址为100.01,其对应的线圈地址也是100.01
这是我自己编的程序,当在线工作时出现了问题:
首先把空调风机高速强制ON,其对应线圈得电,此时,其对应的常闭触点是打开的,但是,当把空调风机低速也强制ON之后,这一路竟然也能通,空调机风机低速对应的线圈竟然也能得电.我自己猜想是不是因为空调风机高速常开按扭地址为100.00,其对应的线圈地址也是100.00,这两者的地址设成了一样的问题.但是要用切换开关,而不是复位开关的话,应该怎么设计呢?
刚开始接触,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可能太幼稚,但是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两个同时输出,是因为你强制ON 地址100.00和100.01了!

网友B:
取消强制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2-28):
强制时不要强制线圈

网友D:
一般不会用线圈和输入点同一个软元件的。

网友E:
你这一看就是旋钮开关,你要在线监控的话,把那个100.00双击下设置1就运行了设置0就停止了,不要用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