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P3500-T1-D24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1-13):
屏的型号如题。是proface 3000系列的!,连接的PLC是Q02HCPU
用的软件是GP-EX
我用USB转232的电缆连不上去
请问:1用触摸屏上的哪个端口下载程序!USB 还是232的!?
2,用啥样的电缆呢?规格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可以使用交叉网线连接!
还有种就是使用usb to usb proface 的专用电缆连接!
还可使用232 的电缆,在然后使用232 to usb的电缆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