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我现在用三菱变频器,电机比是187的.不知该如何计算,那位大哥有计算公式呀!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1-17):
其实利用计算圆周长1000mm。楼主已经告诉了转速:7.6/min就可以算出在50HZ情况下,1分钟能够走行周长*7.6=7600mm。如果楼主需要在2分钟完成只能是降频处理。

网友B(2010-01-13):
电机比  187  ?   问题不清楚无法回答您。

楼主:
电机的转比是187:1总长走线是6M另一端是也装有链盘.假设该链盘转一圈是1M,他现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呀?
谢谢楼上的帮助呀!

网友A:
楼主出的题有点绕了.我的理解:187×(6÷1)=1122电机需要转的数。如果是同步电机60×50=3000转/分种。那实际需要时间为:1122÷(3000/60)=22.44秒完成6米的行程.(以50HZ为准)。如果变频器以112.2HZ的频率10秒时间就可以完成6米行程了.考虑泛用变频器与普通电机的典型特性,把变频器调到50HZ,用时22.4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的题有点绕了.我的理解:187×(6÷1)=1122电机需要转的数。如果是同步电机60×50=3000转/分种。那实际需要时间为:1122÷(3000/60)=22.44秒完成6米的行程.(以50HZ为准)。如果变频器以112.2HZ的频率10秒时间就可以完成6米行程了.考虑泛用变频器与普通电机的典型特性,把变频器调到50HZ,用时22.44秒.

谢谢楼主!我的电机是摆线针轮减速电机,他的传动比是187,转速是:7.6r/min.我要通过设置时间来改变他的转速,假如在两分钟要求走完6M《在50HZ是的实际值》,3分钟时是多少HZ呀!最高频率值为100HZ
我该怎么计算呀!谢谢!

网友A:
(2 * 50)/3=33.3HZ
简单的理解要使你的链轮转一周需要187/7.6=24.6分钟时间(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 50)/3=33.3HZ
简单的理解要使你的链轮转一周需要187/7.6=24.6分钟时间(50HZ)

小弟愚钝。详细解释一下,好吗?我就是想让他一分钟走3米,两分钟走6米,我还是不理解怎么搞呀!给个公式好吗?谢谢!注50HZ正常情况下2分钟就刚好走完6米《实测速度》.但现在就是不知该如和这些相关的参数计算。多谢指教!
电机还加有链盘,该链盘在带动走线。总长是6米。

楼主:
哪位大哥可以帮到我呀!先谢谢了。

网友A:
啊,原来是这样的。我当时理解是二个速度比了。
如果需要是2分钟完成,则电机的转的转数=7.6(转速)*2(分钟)*187(速比)=2842.4(转)。
公式需要电机的额度转速的。如果你的电机是二极对数电机俗称四极电极(相当于约1450转/分钟,一般以50HZ为标准),则需要2842.2/1450=1.96分钟时间。显然速度过快了。为了符合在2分钟时间完成。那需要调频率为1421.2*50/1450=49HZ.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愚蠢的算法.已知50Hz是2分钟刚好是走完6米.就是6米/2分钟*1000毫米/60秒=50Hz.如果要想3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3分钟*1000毫米/60秒=33.33......Hz.如果要是想4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4分钟*1000毫米/60秒=25Hz.如要想5分钟走完按公式以此类推.见笑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也许是我理解错了,呵呵!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愚蠢的算法.已知50Hz是2分钟刚好是走完6米.就是6米/2分钟*1000毫米/60秒=50Hz.如果要想3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3分钟*1000毫米/60秒=33.33......Hz.如果要是想4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4分钟*1000毫米/60秒=25Hz.如要想5分钟走完按公式以此类推.见笑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也许是我理解错了,呵呵!

    谢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愚蠢的算法.已知50Hz是2分钟刚好是走完6米.就是6米/2分钟*1000毫米/60秒=50Hz.如果要想3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3分钟*1000毫米/60秒=33.33......Hz.如果要是想4分钟走完6米,就是6米/4分钟*1000毫米/60秒=25Hz.如要想5分钟走完按公式以此类推.见笑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也许是我理解错了,呵呵!
[/quote不好意思!我按着你说的计算方式来写的程序不可以呀!现在在我设置在两分钟是,的运行频率是0.5HZ,我就乘以100,是达到要求了,可是在我加时间后,最小运行频率是16HZ,在加时间频率值也没有变化!不知为何呀!谢谢帮助呀!

网友C:
你写在程序上的参数是实际变频器上的100培。在增加运行的时间以后你按我那个算法不可能不准呀,你在程序上用乘除计算,乘除运算是32位计算的,所以要占用二个数据寄存器。比如D10,那D11就被占用。如果是32位乘法那就是64位了,那就占用了四个数据寄存器。这些被占用的寄存器就不能再用。你是否重用寄存器?

网友C:
此程序我已仿真很正确。D100是6米所需要走完的时间。想要几分钟走完6米你就改变D100的值就是,你自己仿真一下,看是否能有所帮助。注;D20就是变频器的工作值(Hz).

楼主:
tangcheng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也试过了,不可以呀!奇怪了。其中的D529是设置时间的,D47是现在运行的频率。

楼主:
还有要请教你一下,不知怎么把三菱E740变频器的电流值显示在屏上呀!我不知他的地址呀!谢谢指教!

网友C:
你一定是重复用了数据寄存器。我在这里用你的那个程序仿真了一下,很好,改变D529里面的数据。D47里面的数据也跟着变化,而且结果也很正确,要不你单独仿真一下自己刚发上来的这个程序看看其结果是否正确。另外看一下D601、D611、D617等其它相邻的数据寄存器是不是也在程序里面用着。

网友C:
当D529为2时

当D529为3时

当D529为4时
  •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

网友C:
    以上是FX2N通信时电流监控程序

    以上是FX3U通信时电流监控程序,D100对应到屏显示数据寄存器.
    我只用过F740变频器跟FX3U通信,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楼主:
    tangcheng 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又换了一个方法。效果还比较好。我用DIV  K6000  D529  D610     MUL D610  K100   D47.现在是以秒来计算的。

网友C:
    不用客气.
    以秒为单位来计算挺好的,但最好是用浮点运算,因有小数点.(FX2N 、FX3U的才有浮点运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34357]
    以上是FX2N通信时电流监控程序
    [attachment=34358]
    以上是FX3U通信时电流监控程序,D100对应到屏显示数据寄存器.
    我只用过F740变频器跟FX3U通信,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你好呀!我又来麻烦你了。我找你的语法写入了,但是语法错误。不知你的EXTR是什么指令呀!我也找到了关于变频器的电流指令代码是H70,我该怎么做呀PLC编程器是2N的,谢谢!

网友C:
[这个就是FX2N的程序能写得上去,我又试过了没有提示语法错误呀,你再试试

这是EXTR通信指令,很详细的你好好看看

网友C:
这个指令程序就是争对FX2N系列PLC用的通信指令

网友C:
以上附件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我又试了,还是不可以!PLC诊断语法错误。PLC编程器红色PROG.E指示灯闪烁。我将这语句删掉后就正常了。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谁可以帮到我呀!求大家帮忙呀!谢谢了!

网友C:
变频器跟PLC是不是RS485通信的,是否是通信设有问题呀,我都把这个程序写FX2N里面没见你所讲那个故障,这是FX2N跟三菱变频器通信的整个程序看能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跟PLC是不是RS485通信的,是否是通信设有问题呀,我都把这个程序写FX2N里面没见你所讲那个故障,这是FX2N跟三菱变频器通信的整个程序看能否对你有帮助。
[attachment=34478]

你好!程序一切都可以运行,但就是想把电流值现在是在屏上,可是现在还没有搞定呀!我是用的485通讯模块,通讯格式HC08E。

网友C:
那电压、频率呢,都能显示到屏上吗?

楼主:
目前就显示了频率,电压没有要求。在指教。谢谢!

网友D:
EXTR需要FX2N-ROM-E1的支持;
用RS指令时读取电流值可以参考三菱官网的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样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TR需要FX2N-ROM-E1的支持;
用RS指令时读取电流值可以参考三菱官网的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样例程序。

版主指点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E:
你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太差了

是呀!没有办法初学呀!大哥帮下忙呀!多谢了。

网友C:
你好,上次给我的那程序图片是三菱FX2N的RS-485跟变频F700系列r内置RS-485的通信程序。你用的通信格式从变频读出来的数据是ASCII格码不一样的,ASCII格码需要转换才能显示到屏上,要用HEX指令。如:
[MOV   H37  D100]
[MOV   H30  D101]这是要读电流的指令代码发送到变频,但还要转换成ASCII格码变频才能识别

M8123---[BMOV   D150    D200    K10}
               -[RST   M8123]这是PLC接收变频的数据是ASCII格码,
[HEX    D200   D210   K4]接收到的频率数据转换后存放到D210里面
请参考一下看是否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

网友C:
    补充一下,这种通信是不能同时显示频率、电流、电压的。如要同时显示在屏上,最好是用移位指令写段程序在里面,这样就能实现在屏上同时显示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的QQ邮箱是多少,我直接送个有关变频通信的视频给你,只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的QQ邮箱是多少,我直接送个有关变频通信的视频给你,只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不好意思!老师麻烦你!太谢谢你了。我的邮箱是:gongxiaojun_106@163.com  。谢谢!

网友C:
    已发到你邮箱,请查看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F:
    建议 此贴加精。。。谢谢论坛热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发到你邮箱,请查看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C: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成功解决问题。

楼主:
    建议版主对tangcheng加分,感谢他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