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如题,要怎么解决,端口都设置好了,用的是USB线

楼主:
如题请问下要如何解决?有两个厂家的设备,同用一条USB线。一家可以上载,而一家提示通信错误,收信错误(0263)

网友A:
USB转串口出来的?这个转换线不够稳定。

网友B:
有密码,密码解开就行了

网友B:
还有就是,你在插上转换线的时候(那个提示错误的) 你打开你电脑的属性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是几号端口,USB转换的就这样,不管你开始设置的是几号端口,在从新插上的时候这个端口都会变,所以你每次拔掉在插得时候就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找这个端口,然后在编程软件里在设置你看见的(就是电脑设备管理器)的端口。

楼主:
是有密码吗?
那么为什么没有提示有密码?

楼主:
下次再试下,谢谢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