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控制怎么实现。

楼主(2010-01-13):
要求用三菱PLC 实现
按SB1 红灯亮2秒 黄灯亮3秒 绿灯亮4秒 依次循环
按SB2 红灯亮2秒熄灭
按SB3 黄灯亮3秒熄灭
按SB4 绿灯亮4秒熄灭

网友A:
你是干啥 的

楼主:
我怎么想来想去都觉得冲突
但好像觉得可以实现
那位帮忙想想

网友B:
好像不怎么好实现吧!

网友C:
前面一个时间循环 后面点动 就得停止前面的循环 重新设置开启

网友D:
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E:
应该不难!!!!

网友F:
第一个循环没停止吗?还是和自动循环互锁的

网友F:
很简单,加我QQ我发给你 64046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