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我在工厂做控制柜。那位大侠有控制柜的布线工艺文件可以给我参考的。先谢谢了。zghjbbs@sina.com

网友A:
呵呵!楼主这个话题不是一句话能够讲完整的.
我的建议:
1:动力与信号尽量分开.(考虑到电磁兼容性问题).
2:大功率器件尽量放在上部,注意尽量考虑散热条件,如有必要增加排风及空调装置.
3:如果在柜内有控制单元,必须加装隔离变压器(380/220/110/24V)同时加装电源滤波器(双交线形式).
4:总开关放在最上层(方便总电源线接入)各分支开关可以放到中间层或者放到各控制单元附近.二者考虑到布线和维护方便.
5:尽量采用PLC+屏控制,能够提高可靠性.比较复杂的控制单元是必须的,可以降低维护成本,用利于维护.
6:如果添加继电器可以考虑集中在一起放置(布线问题)最好能够加装各回路的断路器.
7:输出线排放最下层,方便输出接线.
8:根据不同的设备要求加装报警灯(蜂鸣器)及操作台,如果操作内容比较多,应该采用从站模式;通讯方式提高可靠性.

楼主:
谢谢1楼。我是想问在柜内的接线时线标如何套法。接线鼻怎么接。我现在做线的时候师傅总是说我线标套反了接线鼻接反了。线接了不好看。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B:
做到横平竖直布局整齐合理,一般接出的线柜都还可以。还有在做柜子前画个平面布置图对接线美观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