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要求用三菱PLC 实现
按SB1 红灯亮2秒 黄灯亮3秒 绿灯亮4秒 依次循环
按SB2 红灯亮2秒熄灭
按SB3 黄灯亮3秒熄灭
按SB4 绿灯亮4秒熄灭

网友A:
三菱在线编程时怎样写数据寄存器的数据  如  X4    ADD   D10  D12  D14    (D10里的数据是要写50   D12里的数据是要写30)
无奈之中拿螺丝刀;无奈之中学习。 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B:
楼主的用定时器就可以了啊;
楼上的用强制设定修改。

网友C:
用定时器做了一个,想必楼主是参加毕业考试吧. 其实方法有好多种,写程序无非是在验证. 灯的程序.rar (10 K) 下载次数:12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上的程序我看了,如果用带自锁的按钮,可以实现。
而用不带自锁的按钮,定时器就无法工作了。

楼主:
不过倒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网友D:
同样的目的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这个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附件: 程序.rar (10 K) 下载次数:24

楼主:
楼上的程序经过验证,符合控制要求!
本人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真厉害!~

网友E:
用时间定时器或数据传送指令都可以实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