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0-01-14):
控制柜内布线在不方便用线槽时一般会用吸盘固定,可吸盘在温度高时又经常脱落。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带卡头的邦带也是个不错的选取

网友B:
可以用扎带,比较长的可以用专用套管或塑料弹簧卷!这样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C:
这个有很多办法啊,可以用扎线固定座(伟哲的叫法),用螺丝固定在控制柜内,在用扎带将电线固定

网友D:
粘盘上有孔,柜上打孔,钉之~!

楼主:
不想在面板上开孔固定,看来只有先预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