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1.威纶的人机少用,请告前辈,我需要做多个工位欠料提示的文字内容提示画面,当上述工位出现异常时弹出,正常后又能隐藏的,请问如何做,谢谢

楼主(2009-01-17):
多谢,多谢,项目还在无锡,压力不小呀

网友A(2010-01-14):
你可以用直接窗口!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楼主:
    直接窗口如何弹出,用什么触发?比如:以往我是用方法是向某一个特定的寄存器发送一个页面序号指定即可达到目标的,这个也是吗?能不能举个例祥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窗口如何弹出,用什么触发?比如:以往我是用方法是向某一个特定的寄存器发送一个页面序号指定即可达到目标的,这个也是吗?能不能举个例祥细说一下,谢谢!

    就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A:
    设备触发类型可以选(X  Y  M  S   T  C  TV_bit) 都可以.

网友C:
    操作步骤如下:(以MT8000软件为例)
    1.定义直接窗口,读取地址选择PLC内中继点例如,一号报警为M0,二号报警为M2...
    2.复制直接窗口元件黏贴到其他操作窗口 例如:10(起始页)—20号共有21页操作窗口。在十号窗口进行第一步操作后,复制所有直接窗口元件黏贴到11-20号窗口,这样做是为了报警发生时在其他窗口也能弹出直接窗口,否则只有在10窗口时才会弹出信息
    3.在PLC中定义中继点的动作,一号报警时M0点一直有信号(非脉冲型),否则没信号;二号,三号等报警类推
    经过以上三步,做出来效果是无论操作到那个窗口有报警就弹出相应直接窗口。
    不过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报警项目不多的场合,因为如果有多个报警同时发生时直接窗口会叠在一起,即使是错开位置显示区域也是有限的,建议使用报警条。

    以上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教。
  • 下载积分:+4(张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