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01-14):
           在行程为3米的系统中,能否将原点位置设定在中点(1.5米)处?如果可以的话,就要在中点安装一个DOG近点开关了??那么1PG的#3号的b10如何设定?(因为我的理解是:当在小于1.5米之内进行复位时现在位置数值是递加,在大于1.5进行复位时现在位置数值是递减。)
              1PG的#3号的b10原点复归方向的定义:
            b10=0,原点复归时现在位置数值递减。
            b10=1,原点复归时现在位置数值递增。
  如果按3楼的做法,我每次开机时都回一次原点,就不需要读取编码器的绝对数据了?(ABS指令)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没有人告诉我吗?

网友A:
很简单的,在编程时加进程述即可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做,将原点固定在一端,每次开机时自动返回原点后再移动到(1.5米)处,脉冲输出采用绝对指令,
移动距离=设定距离—当前距离,用MOV指令完成就OK啦!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感谢3楼。用此方法应该可以。(我要求的动作是每次定位完成后都要到中点去接料,再到下一个定位位置,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