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2N—4AD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10-01-14):
求助,
两个模拟量模块,如何去定义 ?我用的是4—20MA 信号。
每个功能模块后都有个K1 或 K2 ,代表什么意思啊。
如:
[TO K0 K0 H3300 K1]
[TO K0 K1 K4 K2]
[FROM K0 K9 D2 K2]
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模拟量模块,有特别的通道含义, [TO K0 K0 H3300 K1]启动模拟量输入,读取数字量输出.详细的可以参照FX2N-4AD模块说明书.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也可以找余文休编著的《电工新技术教程》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书里也有详细的图解。。

网友B:
最后面的这个Kn是读取n个数据的意思。

网友C:
[TO K0 K0 H3300 K1]是写入特殊模块,把H3300写入FX2N-4AD的BFM#0,建立模拟通道(CH1,CH2),K1表示1次
H3300,通道设置,33表示CH3,CH4通道关闭,00,CH1,CH2(-10V----10V)电压输入
TO K0 K1 K4 K2]分别将4写入BFM#1和#2,将CH1和CH2的平均采样数设为4,
FROM K0 K9 D2 K2]读特殊模块指令,将FX2N-4AD的BFM#9的内容读入FX2N 主单元,并保存在D2到D3中,

网友D:
K1是代表读取16位数据。K2这样依次类推。

网友E:
三菱特殊模块使用手册讲得很清楚吗!

网友F:
[TO K0 K0 H3300 K1]解:把H3300写入0号模块的第一个寄存器中,一次与一个字。
[TO K0 K1 K4 K2]解:把K4写入0号模块的第二个寄存器中,一次与二个字。
[FROM K0 K9 D2 K2]解:把0号模块第9个寄存器的内容读出写入D2,第10个寄存器的内容读出写入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