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的屏,画面切换软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画面切换软元件只能是GD开头的吗?不可以D?吗?编辑F940 GOT-SWD-C的屏时,将GD100换为D100之后,页面切换软元件按了之后没作用,记得之前用GT11时,是可以这样更改的,因为我要用程序自动切换画面,那要怎么办?感到郁闷!

楼主:
按理来说是可以设置为D0或者D100这样的字寄存器的,我写好工程下载后,按屏上的“画面切换“按钮,没反应,不知是不是未连接PLC的缘故,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不知有谁经历过?但是如果我在系统环境----画面切换 里将软件元改回GD100,再下载到屏中,是可以通过”画面切换“按钮来切换页面的! 不知是否跟PLC连接有关?

网友A:
可以将GD100换为D100,需接plc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B:
不接plc你的d100数值从哪里来?不过两个一起仿真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