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_WIN_C中定时器T和计数器C怎么编进梯形图

楼主(2010-01-14):
请问一下前辈师傅,三菱 PLC编程软件FXGP_WIN_C中定时器T和计数器C怎么编进梯形图,说一下具体步骤,例如打开软件,找到《工具》选项卡,再选<触点>,再选<常开触点>就可以编辑常开了,谢谢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看,没人回答哦,是问题太简单了吧,但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各位前辈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同寻常的输出线圈使用同一个元件,在输入框中写入 T0 K10 或 C1 K10之类即可。

楼主:
谢谢师傅了哦,真的很谢谢师傅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三菱的直接输out t0 k10 out c1 k3 T0延时1S,C1计数3次

楼主:
谢谢哦,这种方法更快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