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0-01-14):
我现在想修改一个三菱PLC加一个FX2N-1PG控制一个伺服马达的程序,那台机器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它设定马达转动一周需要6000个脉冲,平时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是你想让它转多少周就设定好周数,然后程序把那些脉冲一次性地传送给马达让它一次性转完,完成一个循环。
我现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让它转八周,那就需要一次性输入48000个脉冲给它,它就连续转动八周完成一个循环,但我想让它在转了三或者四周后停一下也就是说当输完24000或者32000个脉冲的时候停一下,让我插个动作进去它再继续输出剩下的脉冲。这样的程序我应该要怎么样改呢?
麻烦大家帮我出出注意,先谢谢了!

网友A:
仔细看看1PG的手册。只是不断的修改目标位置和运行指令状态。
下载积分:+3(lxklz1140)

网友B:
可用比较指令完成设计
下载积分:+3(lxklz1140)

网友C:
你可以把程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转2400个脉冲,中间加一个过渡条件,然后再转后面的3200个脉冲,简单的事情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下载积分:+3(lxklz1140)
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