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设备报警解除之后报警页面上的信息自动消除,而且不带报警记忆功能,断电之后再开机任何报警都清除,我希望报警之后就算报警解除也要报警在页面上显示。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2010-03-29):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把你做的发来看看呢

网友C:
模板中设置好报警窗口,用按钮属性设置为showalarmwindows的函数调取报警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模板中设置好报警窗口,用按钮属性设置为showalarmwindows的函数调取报警信息!

实在不好意思。看你的帖子。没有找到。
ShowAlarmWindows这个选项找到了。
在变量里把变量地址设置成ShowAlarmWindows.没有实现报警的保持
把整个报警画面也设置成了ShowAlarmWindows。没有实现报警的保持
把报警画面里的报警内容显示的区域设置成了ShowAlarmWindows。没有实现报警的保持
请问版主:用按钮属性设置为showalarmwindows的函数调取报警信息
             是指的那个区域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