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0-01-15):
我用的是A970GOT触摸屏,一天中会出现几次死机现象,也查不出原因,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解决方法是---换新的。

网友B:
你是怎么样的供电方式?

网友B:
有问题可以联系QQ:285794003

楼主:
我是三相AC200V经过变压器变成AC100V给触摸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