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指令请教

楼主(2010-01-15):
请教各位,[ ZRN D253 D254 M3 Y0 ]怎么解释

网友A:
什么系列的plc 编程手册很详细

网友B:
这是三菱的原点回归指令
ZRN D253 D254 M3 Y0
D253指令开始运行时的输出脉冲频率,可以用寄存器间接设定,只能是正数。
*D254:到达近原点后的输出脉冲频率,可以用寄存器间接设定,只能是正数。
*M3:近原点信号,任何一个外部输入点和内部中间继电器,但是当应用内部中间继电器时会因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而造成原点回归位置偏差增大。所以最好是用外部输入点。X0 等
*Y0:脉冲输出地址,只能是Y0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