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FXGP_WIN_C在进行中文注释的时候显示乱码,怎么办?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利用工具,如Microsoft AppLocale

楼主:
这个我试了不行,我加到应用程序里了哦,还是乱码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楼主我试了,但还是乱码,我听说在装输入法的时候把日文删了可以但还是不行,有别的好方法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如果你会使用PE启动电脑的话,解决这问题就简单了,我给个文件给你,在PE启动时放到系统里,就好了。

楼主:
各位前辈我这样搞定了这个编程软件中文注释乱码问题了。
我Windows-XP系统,软件FXGP_WIN_C,查看系统的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Internet Expiorer",在Internet Expiorer浏览画面中点击"工具"------“Internet 选项”,在”Internet 选项'"画面中双击“字体"按钮,在字体画面中选择字符集"日文”,把日文网页字体各个符号记下来,然后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字体",把日文网页字体符号图标删除。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老师什么是PE,能赐教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工具盘里都有PE 操作系统,光盘引导启动电脑进入PE操作系统,就很容易删除日文字体了。
  • 下载积分:+1(huixiaxuema) 热心助人

网友D(2011-05-03):
    用中文的键盘输入就可以了,我以前有个DELL的中文键盘的本本是可以显示中文的注释的,后来换了英文键盘的DELL的本本,同样的软件在使用时出现了乱码。我现在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