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M1H-CPU21与CX不能联接

楼主(2010-01-15):
新买的CQM1不能联机下载程序,两端端盖都安装好了,DIP开关的3,4,7号ON,电缆安下图联接,
CQM1侧 PC侧
1 1
2 -------- 2
3 --------- 3
9----------5
4,5短接 4.6短接
7.8短接
安以上方法操作,只有ALL灯常亮,COMM灯无指示,
再次将电缆的2,3交换试验也为同样状态.
请指教,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A(2009-01-17):
设置如下图: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上班再按上图试试

网友A(2010-01-16):
你的CX-P软件内的通讯设置正确么?
CQM1H硬件正常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赐教,能给个软件正确设置的贴图吗,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硬件问题,换一条到手编器插口的电缆可以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