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多时间段控制

楼主(2010-01-15):
各位同行帮助参考下:有一房间(环境箱),需要控制温度与湿度。温、湿是通过管道输送的锅炉蒸气经风机吹入箱内(类似鼓风机)风机的作用是让蒸气散开均匀。要求湿度控制要在20%--98%,+-3%而温度控制范围相对较小,45-65度。目前出现的问题就是湿度控制不准确。比如温度与湿度都与设定值相符,此时停止风机。关闭蒸气阀门。不一会湿度测量并显示100%。导致湿度控制不准确的原因是否是湿度传感器安放的位置不合适,还是湿度传感器灵敏度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A:
你想控制温、湿度必须有制冷系统才能做到!

网友B:
可采用比例阀呀,我以前用过一美国公司的比例阀,具体品牌不就不说了,免得有做广告之嫌。控制房间湿度非常精确

网友C:
据我的知识!
温度和湿度是强相关的两个参数!
因此,控制会很复杂!
首先,你得分析
当湿度98%时,温度从65降到45时,会结露吗!
如果,明白这个,你就知道如何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