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这样的电磁阀CKD 3KA120-M1D2,在线等

楼主(2010-01-15):
求助:哪里有这样的电磁阀CKD 3KA120-M1D2,在线等
该阀用于控制空气气路

网友A:
不一定要用相同型号,你可以代用吗!不过要查明供电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直流,单电控还是双电控,直动式
还是先导式,内先导式还是外先导式,几位几通。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B:
气动的电磁阀?不一定非要相同的!能买到相同线圈电压最好!不能买到,线路改改也可以!只要考虑安装就可以了!实际上,只要机械部分改动小,随便用个过气量跟原来差不多,或者大一些的就可以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C:
看一下这个网站;
喜开理(上海)机器有限公司

网友D:
逛逛电子电器城哦!里面有的

网友E:
通用的很多,SMC里应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