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怎么搬迁?

楼主(2010-01-15):
请教:站长说机房搬迁,机房怎么搬迁?是设备由上海用汽车拉到杨州吗?

网友A:
新服务器和旧服务器之间复制数据就行了 只是数据比较多 可能要很久

网友B:
何为服务器?就是一台海量存储的电脑吗?上面运行“工控人家园”后台程序的电脑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