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这种文字

楼主(2010-01-16):
这个是CAD中的双击文字的状态。。

楼主:
这个是另外一种文字样式,双击后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文字样式是怎么设置的??求高人~!

网友A:
1:选择“格式”点击“文字格式”,从中选择你所需要的文字格式。
2:点击如图片2红圈位置的按钮就可选择你要的字体。
如果想选择宋体格式只要将“使用大字体”放弃即可找到宋体,楷书等字体。
以上。

楼主:
不是字体的事,也不是文字样式的事。就是图中“2号电机”双击后与“1号电机”双击后出现的编辑状态不一样,2号电机那个字的状态我明白。但是“1号电机”那样双击后直接可以修改的,没有文字框,我想要这样的..CAO,也不知道能有人明白不,,,,,,说着真TMD费劲~~~!我狂晕啊`!~
!还有
我家的飘飘近来可好~!

网友B:
“多行文字”与"单行文字"的区别
但是“1号电机”那样双击后直接可以修改的, 没有文字框 此为"单行文字"

楼主:
说不太明白,这里有片片,注意看双击文字后,“1号水泵电机”与“2号水泵电机”的不同。

楼主:
在这里了。在这里。在这。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行文字”与"单行文字"的区别
但是“1号电机”那样双击后直接可以修改的, 没有文字框 此为"单行文字"
基本上就是酱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