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0-01-16):
恒压供水三组泵工频变循环用PLC做好呢,还是继电器做好..哪个价低~!哪个方式可靠~~!

网友A:
恒压供水有专门的控制器

楼主:
直接用变频的PID也行啊~

网友B:
维纶6050I无法与松下FPX通信,不知道是线有问题还是设置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C:
西门子LOGO做

网友D:
恒压供水控制器几百到两千不等,稳定性相当好,我专业做恒压的。几百的简单控制到几千的小型DCS控制

网友E:
PLC控制可靠.继电器成本少些,也可以达到效果!但功能比较少.适用简单的恒压控制...